安川机器人电柜输入要接3相220V还是3相380V

楼主(2020-11-27):
安川机器人GP180电柜输入要接3相220V还是3相380V,需要配一个变压器吗?

网友A:
三相AC200V~240V(+10% ~ -15%) 50/60Hz(±2%)

三相AC380V~480V(+10% ~ -15%) 50/60Hz(±2%)

(中性点接地)

控制柜型号不同,可连接的电源规格也不相同。

楼主:
""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三相AC200V~240V(+10% ~ -15%) 50/60Hz(±2%)三相AC380V~480V(+10% ~ -15%) 50/60Hz(±2%)(中性点接地)控制柜型号不同,可连接的电源规...】进行回复:

        -----------------------------------------------------------------

GP180 EXP1250这两款机器人电柜输入是380还是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