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阀门使用需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20-11-27):
气动阀门使用需要注意的事项
  气动阀门在使用之前都是需要做个全面检查,确认阀门的参数是否符合生产线的要求,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检查阀门的性能以及阀门的密封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使用阀门的时候也主要很多,下面就来简单介绍气动阀门在使用中需要注意的七点!

  1、执行机构的减速器拆修后应注意加油润滑,低速电机一般不要拆洗加油。装配后还应检查阀位与阀位开度指示是否相符。

  2、气动阀门的电气部分装置应根据有关电气设备施工要求进行。如是隔爆型产品应按《爆炸危险场所电气设备装置规范》要求进行装置。如现场导线采用SBH型或其它六芯或八芯、外径为Φ11.3mm左右的胶皮装置电缆线。在使用维修中,在易爆场所严禁通电开盖维修和对隔爆面进行撬打。同时在拆装中不要磕伤或划伤隔爆面,检修后要还原成原来的隔爆要求状态。

  3、为了使气动阀门在发生故障或维修的情况下使生产过程能继续进行,调节阀应加旁通管路。同时还应特别注意,调节阀的装置位置是否符合工艺过程的要求。

  4、气动阀门装置前应对管路进行清洗,排除污物和焊渣。装置后,为保证不使杂质残留在阀体内,还应再次对阀门进行清洗,即通入介质时应使所有阀门开启,以免杂质卡住。在使用手轮机构后,应恢复到原来的空档位置。

  5、装置气动阀门的管道一般不要离地面或地板太高,在管道高度大于2m时应尽量设置平台,以利于操作手轮和便于进行维修。

  6、气动阀门一般应垂直装置,特殊情况下可以倾斜,如倾斜角度很大或者阀本身自重太大时对阀应增加支承件保护。

  7、气动阀门属于现场仪表,要求环境温度应在-25~60℃范围,相对湿度≤95%。如果是装置在露天或高温场合,应采取防水、降温措施。在有震源的地方要远离振源或增加防振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