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花屏了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27):
led显示屏花屏是一种常见问题,led显示屏花屏的原因如下:

1、连接屏幕和主板的排线烧了或者摔松了,也就是排线坏了。

2、屏内幕坏了,而且容是液晶屏坏了。

3、主板坏了,这种原因概率比较小,但是也不排除。

4、如果新屏装上通电就花,一般是控制卡设置扫描不对。

5、如果是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会出现这个现象,那除了控制卡故障外,最大的原因就是板子进水烧了芯片或者电源。

led显示屏花屏解决方法:

1、查看电子显示屏供电是否正常,是否有220V强电输入,会不会偏低或者偏高。

2、查看LED控制卡参数设置是否正确,通讯线是否通讯正常,LED控制卡6V供电是否正常。

3、查看显示异常的屏体电源是否正常工作,信号传输线故障;屏体单个模组故障。

总结:led显示屏花屏要是新屏装上通电就花,那可能是控制卡设置扫描不对,或排线没有插对(检查从控制卡到第一个板子的排线),5V电源接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要是使用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发现这个现象,那除了控制卡故障外,最大的可能就是板子进水烧了芯片或电源。
还有可以试试接个DVI接口的显示器先,看下显卡的DVI输出口是否信号正常。 一般灵星雨的卡的话 DVI接口分辨率是1024*768的,导致LED显示屏花屏的原因,还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或者驱动问题。试着把显示屏后面的接收卡的网线拔掉按接收卡上的调试按钮,看屏体扫描是否正常。

原文地址:http://www.guohaoled.cn/news/xw2/7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