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断电保持继电器和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是怎么组态的?

楼主(2020-11-27):
1、新建了2个标签,BOOL位标签和DINT数据标签,如何做到掉电保持功能呢?设备的工作参数填到组态的标签数据中,断电是怎么保存的?会保存吗,软件哪里可以设置吗?
2、AB有特殊寄存器可以调用吗,比如西门子的SM0.5特殊时基寄存器,直接拖出来用就行,AB的有这种特殊寄存器吗?
刚接触AB,书中也没有介绍,希望老师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很强大,学习一下

网友B:
ABPLC的里的寄存器都上保持型的,和西门子的不一样

网友C(2021-02-05):
不需要设置,自动保持,ABplc没有类似西门子m,v等等寄存区,所有的变量都在控制器标签以及新建task里面的标签

网友D(2022-02-15):
AB的所有的标签都是断电保持的,而且是绝对意义上的符号寻址,没有其他区。

网友E(2022-05-27):
这样的话就需要上电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