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伺服LXM32MD18M2怎么实现点动调试

楼主(2020-11-27):
看了官方视频,面板上可以JOG可以直接驱动电机旋转,自己搞不定,出现Err  A302,不知道从哪里设置,求高手指教(小弟新手),

接线:电机线和来电电源线接了,24V和STO-A/B也接了,其他没接。

网友A:
驱动器使用手册上有故障码列表(英文的应该叫Error code),搜索对应故障码(ErrA302)查询故障原因.

话说有照片吗?施耐德的伺服我还真没见过

网友B:
施耐德的伺服我还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