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上电报警ERR12

楼主(2020-11-27):
MDDDT3530003,上电就报12,过电压,哪里坏掉啊,电压检测怎么来的,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测量L1,L2, L3,的线电压

网友A:
你这个A4系列的已经停产了

网友B:
首先检查主电源L1 L2 L3是否电压输入过高,如果电压在正常范围以为,有可能是 驱动器损坏,建议更换新的驱动或者整套更换A6系列伺服,可以到上海会通自动化来看下,他们做了20多年了,非常专业和值得信任!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