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器DTE10T控制问题

楼主(2020-11-28):
台达温控器DTE10T是怎么控制的,我用触摸屏与温控器通讯上后,能读取当前温度,但是当我设置好加热温度后,温控器控制加热端不输出控制加热,这是怎么回事,温控器控制加热端输出是怎么控制的,温控器本体需要用软件设置参数吗,第一次尝试不是很熟悉,哪位大神知不知道怎么控制的,如果或者有案例发我我一些,谢谢了

邮箱583288373@qq.com

网友A:
你这块单片机是不是白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块单片机是不是白板啊



不是啊·那两排接线端子就是有模块的

网友B:
这个有对应的软件连接设置的,要把参数设置好才能跟HMI连接

网友C:
不知道,你的控制需求,我的这个例子前面T+,T-接温度输入,接入热电偶采集温度,后面的CH1+,-分别接的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棒,剩下就是modbus通讯,我这个采用S71200的PLC,用modbus rtu和DTE通讯,通讯程序西门子官网都有的,下载一个例子程序就可以了,无法设定温度,采集温度,其实就是掌握modbus 读写功能就可以了,然后里面的pid需要台达自带软件连接调节pid参数,参数是软件自动调整的,你根据调节结果来优化调整pid参数就可以了。

OB100

FC_DTE

网友D(2021-02-02):
这个我用过,但是不是和触摸屏通讯使用的,我用台达的PLC和它通讯使用。除了读取实际温度,你还要做个读写“设置温度”,设置目标温度后,只要“实际温度”低于“设置温度”,温控器自动进行PID调节,温控器OUT1输出会自动通断。CH1通道对应输出1,还要看你OUT1插入的控制板是什么型号,你才能接对应的加热固态。

网友E:
控制模式是什么,还有输出模块型号是否是对的

网友F(2021-04-13):
可以联系当地渠道或台达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