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需冷藏

楼主:
FX3U-485-BD与三菱FR-A840通讯,通过无协议通讯方式通过程序来做Modbus_RTU通讯
跟着文件里一步一步的做就可以了,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整理和为什么这么设置,还有PLC的程序该怎么写,以及各种扩展知识,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等。
可以通过一个案例了解一类通讯。
fighting2020
感谢楼主的分享
发表回复
雨煜
感谢楼主
谢谢楼主
感谢分享
谢谢学习交流
莴湥谐
FX3U-485-BD与三菱FR-A840通讯案例
高飞01
chun1989
因为精彩,所以分享,因为真实,所以感动
安静的睡
学习学习
hdc1994
yuiyui007
花妞的守护神楼主
非常抱歉未能及时回复,不经常登录,请问现在问题解决了吗?频率写不进去有可能IVDR指令无效的原因,检查变频器面板上"NET"指示灯亮不亮,如果不亮则设置Pr.79=0后再看"NET"灯亮不亮,只有"NET"灯亮频率才能写进去。

网友(2025-10-17):
非常抱歉未能及时回复,频率写不进去有可能是IVDR指令无效,查看D8152是不是等于266,变频器面板上“NET”指示灯亮不亮,如果不亮则设置Pr.79=0,只有“NET”指示灯亮,才能正常通讯。

网友:
dzl1347
习学习
新异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