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温度变换器正温度正常

楼主(2020-11-28):
昆仑通态,485通讯温度变换器正温度正常,低于0度直接显示一50,通道选择16进制有符号

楼主:
那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21-03-24):
后期实验:温度采集器定义2进制15位为符号位为1时,是负温度,后边转换到10进制就是温度数

                 昆仑通态定义好像15位为1时就是显示为通道设定的最低温度

老师们应该怎么设定人机参数才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