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系列PLC串口通讯ModbusRTU连接问题

楼主(2020-11-28):
今天碰到一个问题

硬件PLC 松下FP-XH

232串口,协议是MODBUS RTU

连接的外部设备 超声波传感器,支持RS232 MODBUS RTU传输

目前是可以把超声波传感器连接到电脑上,然后通过助手读出超声波测的距离数值,但是连接到PLC com1 232接口上就不行。

 串口接线是 2 发送 3 接受 5 SG

哪位大神遇到过,帮忙分析下呢?

万分感激………………

网友A:
我也是用助手读正常,plc读不出来

网友B:
楼主可以监控一下程序,看看PLC发出的指令与你用串口调试助手发给从站的命令是否一致?

网友C:
查线,查配置参数 , 最后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