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用PLC就能实现恒压供水的

楼主(2020-11-29):
请教大家:

1、用ABB ACS510变频器来实现恒压供水系统共2台水泵

2、最好能不用PLC ,如果一定要用就采用三菱的FX系列

3、供水压力采用4-20ma的压力传感器,最好直接在变频器面板上设置给定压力

有哪位大神帮忙一下。

网友A:
510我记得好像有PID控制宏可以调用的。

你既然选型都选好了,对硬件应该有所了解的,翻下手册看看。

ABB的手册还是很详细的。

网友B:
      这个就是技师的变频器的考试题目,就是使用三台电机,一个变频器+模拟量输入进行控制水量的

网友C:
可以的,变频器就自带恒压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