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机械手电路

楼主(2020-11-29):
用最多7个继电器控制3个双头电磁阀的电路,其中x轴一个横移气缸,z轴一个升降气缸,还有一个夹紧气缸。动作要求给出启动信号后,x横移,z轴下降,然后夹紧;接着z轴上升,x轴退回原位。 想了好几天画不出来,有大佬能画出来吗

网友A:
这种画出来有意义吗?

断电时这种玩意就是乱跳,

网友B:
画是能画出来,但是实现不了,没有延时或者传感器,这动作很快完成,现实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是能画出来,但是实现不了,没有延时或者传感器,这动作很快完成,现实意义不大。

每个气缸一个原位和一个工位传感器…还可以再有一个触发用的传感器

网友B:
差不多这样。传感器和中间继电器都是24v的。感觉有点复杂,希望大家简化。

网友C:
采用继电器电路还是使用PLC来控制

网友A:
磁性开关有一段感应区域,继电器控制没有延迟,进入感应区域就会动作,机械精度没有保障,不会这么玩滴

网友D:
继电器会有误动作,直接用PLC输出控制吧,不要经过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