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一拖三SPFC不停的自动切换并报警提示2014?

楼主(2020-11-29):
第一次使用SPFC功能,根据压力AI2(4-20Ma对应-1至16bar)自动的加减泵软启动,设定压力4bar,反馈是4mA没接管道,调试阶段。实际调试现象:1号泵变频启动,频率上升至50HZ,停顿约15S左右,1号变频接触器断开,停顿1S后,2号变频接触器吸合,停顿2S后1号工频接触器吸合,此时停顿了几秒后1号工频接触器又断开了?过程中2号继续频率上升,报警提示2014自动切换功能被激活。之后2号、3号、1号不断重复之前的切换,动作一样,报警提示一样。为什么会一直自动切换,8118=4H,8119=100%?加载时工频接触器不是应该一直吸合吗,工频接触器应该也不需要自锁。

定义控制源 10.01
定义控制源 10.021
选择控制源 11.027
11.06必须是 19
11.070
11.08100
13.0420%
13.05100%
14.0131:PFC控制
14.0231:PFC控制
14.0331:PFC控制
16.010:不需要启动允许信号
20.0730HZ
20.0850HZ
21.080
40.012.5
40.023
40.0622 选择bar
40.071 小数点位置
40.1019
40.113.6 bar
40.227
40.2340HZ
40.2420S
40.250.80%
40.261S
81.0949HZ
81.1049HZ
81.1149HZ
81.1235HZ
81.1335HZ
81.1435HZ
81.1520S
81.162S
81.172:辅泵数量
81.204
81.232
81.273:电机数量
81.282

网友A(2021-01-19):
应该是8118设置的问题,试试设置为0还会自动切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