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选择mODBUSRTU通讯疑惑

楼主(2020-11-29):
用一台威伦通触摸屏直接MODBUS RTU 通讯控制两个设备(一台变频器和一个温控器),在威伦触摸屏软件设置设备属性选择设备类型时,选择MODBUS IDA  选项里中有四个RTU  这时应该选择哪一个  1:RTU (Adjustable)

2:RTU(HEX Addressing)    3:RTU(Zero-based  Addressing)   4: RTU,  RTU  over  TCP   这四个选项是如何选择的,各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A:
1--自适应

2--ASCII

3--地址从0开始(常规是4x从40000开始)

4--Modbus tcp

网友A:
一般温控器都是选择RTU(Adjust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温控器都是选择RTU(Adjustable)

那你知道台达温控器DTE10T与触摸屏直接RTU通讯后,就是可以读取当前温度值,但是我设置一个比当前温度值要高的温度值,温控器不输出,温控器的OUT1槽是继电器输出模块,就是直接控制我得加热固态继电器导通,就是不能控制继电器是怎么回事   我只用了一路,其他三路我给10F6地址输入了数值254禁能了,

网友B:
3:RTU(Zero-based  Addressing)
选这个也可以,无非是以寄存器实际地址寻址而已。

网友C:
选择2:RTU(HEX Addressing) ,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十六进制寻址

网友D(2021-01-1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tendinggrass 一般温控器都是选择RTU(Adjustable)     内容的回复:那你知道台达温控器DTE10T与触摸屏直接RTU通讯后,就是可以读取当前温度值,但是我设置...



选择RTU(Adjustable)

网友(2021-10-08):
需要设置轮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