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通过什么来进行正反转?

楼主(2020-11-30):
       在电机的测试或初始设计阶段,需要考虑电机的旋转方向,如何设计三相绕组与电机的旋转方向有关。
       无刷电机的运行由控制器决定,通过改变电机和无刷控制器之间的接线顺序,可以简单地改变其转向。
       无刷电机正反转有两种实现方式:
       安装了两套转子位置传感器。利用一套转子位置传感器,通过逻辑电路改变功率开关晶体管的通路顺序,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可以说,由转子位置传感器控制的功率开关晶体管的导通顺序决定了无刷电机的电枢磁势矢量转向哪个方向,这也决定了电机的转向。确定电源的极性确实是不可能的。加载在无刷电机电枢绕组上的电源极性不断交替变化。
        对于6极9槽电机,6极9槽电机的槽角为3×360/9×120度,3×360/9×120度,相邻槽是相邻槽。对图中1,2,3个齿条分别引线,定义为ABC相。以上我们计算出1,2,3,1之间的电位角是120度,但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超前还是滞后关系。
        若无刷电机顺时针转动,可观察到反电势峰值,首先是1齿,其次是2齿,是3齿。然后我们把线接上1A2B3C,这样接线电机就顺时针转动了。所述方法的思想是,电机的反电势相关系对应于给相绕组通电的电源。
        若电机逆时针方向转动,3个齿轮的齿轮较大
时为2个,最小时为1个。因此线路可以连接到3A2B1C,这样接线电机就可以逆时针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