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远程监控KINCO触摸屏数据怎么做?

楼主(2020-11-30):
以前做的一个工程,PLC是SMRAT  SR60,触摸屏是KINCO12寸屏,操作与数据显示在触摸屏上。现在客户要求在办公室加个电脑能看到数据,不需要能操作只要能看到流程与数据就行,哪位朋友知道应该怎么做?

网友A:
1:办公室电脑和HMI组在一个路由器,电脑上装一个VNC,就能远程局域网内查看和操作HMI屏幕。

2:更换步科最新的物联网屏,在不在一个局域网都行,只要HMI连上网,就能远程操作它。

网友B:
采用无线通讯,电脑上使用组态软件或者自己开发一个上位机。开发上位机的话,可以找下我,一起学习

网友C:
SMART 的PLC本身带了以太网,你搞个交换机,拉一根网线到PC电脑端,再搞一个<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组态王就可以简单的实现数据监控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