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防爆安全知识—外测液位计

楼主(2020-11-30):
仪表设备的防护,防爆措施主要包括设计防爆、安装防爆和检修防爆.

在这里详细说下——设计防爆。

一、电气防爆

    当爆 zha性危险场所存在燃性气体或蒸汽,且上述物质与空气混合后的浓度在爆 zha极限以内,周围有足以点燃爆 zha性混合物的火花、电弧或高沮时,就可能产生爆 zha。检侧仪表与执行器都安装在化工生产现场,且检测与控制信号多为电信号.容易引发爆 zha。对于易燃易爆场所,为了保证生产设备和操作人员的安全,必须采取相应的防爆措施。防爆的基本措施是使产生爆 zha的条件同时出现的可能性减到zui小程度,要使用防爆设备如防爆配电箱。

    1.设计防爆

    根据爆 zha危险场所的区域等级,设计相应的防爆仪表和电气设备。

    (1)爆 zha性危险场所的划分

    我国对爆 zha性危险场所的划分采用IEC等效的方法。国家标准GB50058-92中规定.爆 zha性气体危险场所按其危险程度的大小.划分为0区、1区、2区三个级别,爆 zha性粉尘危险场所划分为10区、11区两个级别。

    (2)爆 zha性危险场所使用的电气设备

    在爆 zha性危险场所使用的电气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必须具备不引爆周圈爆 zha性混合物的性能.

    防爆电气设备分为两大类:1类—煤矿并下用电气设备;2类—工厂用电气设备。

    ①增安型"e" .在正常运行时不会产生点燃爆 zha性混合物的火花、电弧或危险温度.并在结构上采取措施,提高其安全程度,以避免在正常和规定的过载条件下出现点燃现象的仪表设备。

    ②隔爆型"d':这类电气设备具有隔爆外壳,即把能点燃爆 zha性混合物的部件封闭在一个外壳内.该外壳能承受内部爆 zha性混合物的爆 zha压力,并阻止其向壳外的爆 zha性混合物传爆。这类电气设备在打开外壳前.必须先切断电源,否则一旦产生火花,便暴露在大气当中.从而造成危险。

    ③本安型(安全火花型)."i":这类电气设备在正常或故库情况下,由电路或系统产生的火花和达到的温度都不会引起爆 zha性混合物爆 zha。这类电气设备的防爆性能是由其电路本身决定的.其本质是安全的,因而适用于一切危险场所和一切爆 zha性气体.并可在通电情况下进行维修和调整。但是.它不能单独使用.必须和本安关联设备(安全栅)及外部配线一起构成本安电路.才能发挥防爆功能。本安型电气设备按安全程度和使用场所不同.可分为i。和lb两个等级,ia。等级高于ib ,ia.级适用于0区和1区.通常用于工厂。而ib级仅适用于1区,一般用于煤矿井下。

    ④正压型“p":这类电气设备向外壳内通人洁净空气或充人惰性气体,使其内部保护气体的压力高于周围危险性环境的压力.以阻止外部爆 zha性混合物进人壳内引起爆 zha。

    ⑤充油型"O":这类电气设备把可能产生火花、电弧或危险高沮的带电部件浸在变压器油中,使其不致引起爆 zha性混合物爆 zha。

    ⑥充砂型,“Q":这类电气设备在外壳内充填细箱拉材料,在规定使用条件下,使外壳内产生的电弧、火焰及过热沮度均不能点嫩周围的爆 zha性混合物。

    ⑦无火花型“n":这类电气设备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不产生电弧或火花,也不产生能够点燃周围爆 zha性混合物的高沮表面或灼热点,且一般不会发生有点燃作用的故障。

    ⑧特殊型"S":在结构上不属于上述各种类型.而是采取其他防爆措施的电气设备。

    (3)防爆电气设备的选型

    各类防爆电气产品等均设置*性铭牌标志。铭牌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①防爆总标志“Ex":表示该设备为防爆电气设备。

    ②防爆结构型式:表明该设备采用何种措施进行防爆.如d为隔爆型,p为正压型等。

    ③防爆设备类别:I类—煤矿井下用电气设备;n类—工厂用电气设备。

    ④防爆级别:分A,B,C三级.说明其防爆能力的强弱。

    ⑤温度组别:分为T1,-T6。六组,说明该设备的zui高表面温度允许值。

    ⑥防爆合格证编号及产品出厂日期或编号。

    电气设备的选型原则是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对气体爆 zha危险场所.通常0区选择本安型(ia级)和针对0区的特殊型以区可选择本安型(ib级)、针对1区的特殊型、隔爆型、增安型、充油型、充砂型和正压型以及适用于0区的保护类型;2区可选择无火花型及适用于0区和I区的保护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