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韦尔组态问题

楼主(2020-11-30):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删除已建的项目,直接下载,出现错误。现在我只有在加载窗口,将一个个卡件和程序块移走,才能删除。因为这个组态软件是网上下载自带项目,程序块和卡件数量太多,请问大家,又没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这个软件没用过,我用过类似的,先自带的工程,直接删不掉,我是先建个新工程,再删原来的就能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没用过,我用过类似的,先自带的工程,直接删不掉,我是先建个新工程,再删原来的就能删了...



也可以新建,只不过IP前三位设置更改不了,不知道是不是跟之前已建项目有关

网友B:
直接在embd数据库操作软件里面就可以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embd数据库操作软件里面就可以删除。



软件详细名称是什么,我根据您说的四个字母,没找着

网友B:
还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解决?



还没有,没有头绪,进行不下去

网友C(2024-08-11):
请教下打开组态提示这个错误是什么问题?

网友D:
感觉你这个是整个删除,应该先删除子项目再删除整体。

网友E(2024-12-17):
先把通道打死,删除,再删除CM块

网友F:
PKS,用的人比较少

网友G(2025-03-16):
设置一下FTE Comnity里面的Base 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