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恢复上位机的问题

楼主(2020-11-30):
单位的两台上位机一用一备,现在备用上位机的硬盘烧了,监控操作软件是ifix4.0,PLC是昆腾140的热备没投,想恢复另外一台上位机,重装了XP镜像,重装了ifix4.0与MBE驱动,从另外一台上位机上做了备份,然后导入新的IFIX里 ,数据库、MBE驱动、画面都导入了,节点、IP也重新设置了,但是启动IFIX后控制画面全红,无法监控操作,恳求哪位老师能有酬指导一下吗?

网友A:
去MBE里,你看下变量标签都加上了没,没有就手动添加一下,就OK了

,我这没有装好的机子,没法给你发图片说明了

网友A:
大概操作是,去数据库界面,打开MBE,左侧能看到变量树,若是没有你需要的,点打开,去PDF文件加里找,我当时用的版本是3.0,4.0还没来的及用

网友B:
  没有用过  ifix4.0 ,一用一备不是一直在待机可用的吗?

网友C:
是冗余的方案吗?正常坏一台电脑应该不会影响正常运行的!

如果要恢复项目的话,最好先行测试单机PLC的连接,一台正常的话项目就能正常起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MBE里,你看下变量标签都加上了没,没有就手动添加一下,就OK了,我这没有装好的机子,没法给你发图片说明了

谢谢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