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6UDEH与FX3u进行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0-11-30):
三菱Q06UDEH与FX3u进行以太网通讯,可不可行,需要加什么模块,一定要有个案例带注释的

楼主:
啊呀没人啊,赶紧顶一下

网友A:
FX3U加一个fx3u-enet-adp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3U加一个fx3u-enet-adp就行了



有没有案例可以看下的,最好能把报文的注释带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3U加一个fx3u-enet-adp就行了

我的意思是Q与FX3u进行数据交换,貌似ADP没有这个功能吧,还是我记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FX3U加一个fx3u-enet-adp就行了我的意思是Q与FX3u进行数据交换,貌似ADP没有这个功能吧,还是我记错了?...



直接官网下载该模块资料手册看看不就清楚了?

与其在这里质疑,有这个时间资料已经下载完了

网友B:
同一品牌的PLC之间通讯的直接问经销商;

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的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2765731

网友C:
自己品牌的PLC,肯定能彼此通信,这是肯定的,就看你采用啥方式,可以采用MODBUS

网友A:
实际三菱我最喜欢CC-LINK通信——快捷,速度超快,超稳定

网友D:
3U需要加以太网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引用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FX3U加一个fx3u-enet-adp就行了我的意思是Q与FX3u进行数据交换,貌似ADP没有这个功能吧,还是我记错了?...】进行回复:        -----------------------------------------------------------------直接官网下载该模块资料手册看看不就清楚了?与其在这里质疑,有这个时间资料已经下载完了

不好意思 这个通讯需要写报文 主要格式没玩过 肯定是有一定把握才说这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3U需要加以太网模块!

有没有具体案例 参考一下

网友A:
三菱支持以太网报文通信(例如跟MES或者ERP系统通信均需要报文通信,我在FX3U\FX5U\Q13UDV均做过),

网友E:
Q系列设置一下简单CPU通讯就可以了,选择FX3型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