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俩编码器用户指令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0-11-30):
我看了很久,还是不大明白设定位置里面这个偏移量。其次这两个命令差别在哪?C9VFFK(PX5Q}IMKRJ3~2YL2.pngBYOLO0(C1~WUT802_HJE3~D.png5E5OJC4S(QYR{%B6)%QDI2R.png

网友A:
这玩意最好问问厂家或者供应商,我都想告诉你,但是担心猜错,你这产品一看就蛮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最好问问厂家或者供应商,我都想告诉你,但是担心猜错,你这产品一看就蛮贵的...

        -----------------------------------------------------------------没事,你说说你的理解。这是老师让我看到协议,,,,,就是让我看懂,怎么可能去问厂家或者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