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化工专用阀门有哪些?

楼主(2020-12-01):
为适应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需要,大型煤化工成套设备的研发被列为国家大力发展的16项重大技术装备任务之一,大型煤化工成套设备的国产化也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内容。

大型煤化工行业的快速发展需要相应技术设备的支持,特别是煤制油,甲醇,合成氨,煤制烯烃等需要大量煤化工设备的煤化工行业大范围上。相关技术团队的选址是减少项目投资,节省外汇,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措施。大型煤化工行业大型装备研究开发项目包括:超大型加氢反应器,用于煤液化的离心泵和容积泵,用于煤液化的专用阀,渣浆加热炉煤和石油,大型煤泥均质搅拌器,大型往复推压式压缩机和大型离心式压缩机,特殊余热锅炉,大型选煤设备,中央废油气化设备,中央大型天然气等制氢

除了一些通用阀门可以用于有些煤化工工况上,那么哪些阀门是煤化工专用阀门呢?

金属硬密封耐磨球阀,包括:锁斗阀,锁渣阀,锁灰阀,放空阀,平衡阀。

黑水控制阀、灰水控制阀、高压差控制阀。

盘阀,包括:锁斗阀,锁渣阀,锁灰阀,放空阀,平衡阀。

平衡阀,高温下渣阀。

粉煤调节阀、粉煤三通换向阀。

煤粉开关阀、水煤浆切断阀、油煤浆切断阀、灰水偏心阀。

氧阀,氧气专用球阀。

气动硬密封球阀。

轨道球阀。

滑板阀,放空调节阀。

脉冲清洁阀(反向阀),除灰过滤器专用清洁阀。

气动偏心球形调节阀。

煤化工球阀

球阀它具有旋转90度的动作,旋塞体为球体,有圆形通孔或通道通过其轴线。球阀在管路中主要用来做切断、分配和改变介质的流动方向,它只需要用旋转90度的操作和很小的转动力矩就能关闭严密。球阀最适宜做开关、切断阀使用,但近来的发展已将球阀设计成使它具有节流和控制流量之用。

煤化工闸阀

闸阀的闸板随阀杆一起作直线运动的,叫升降杆闸阀亦叫明杆闸阀。通常在升降杆上有梯形螺纹,通过阀门顶端的螺母以及阀体上的导槽,将旋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也就是将操作转矩变为操作推力。开启阀门时,当闸板提升高度等于阀门通径的1:1倍时,流体的通道完全畅通,但在运行时,此位置是无法监视的。实际使用时,是以阀杆的顶点作为标志,即开不动的位置,作为它的全开位置。

煤化工蝶阀

蝶阀启闭件是一个圆盘形的蝶板,在阀体内绕其自身的轴线旋转,从而达到启闭或调节的阀门叫蝶阀。蝶阀全开到全关通常是小于90度 ,蝶阀和蝶杆本身没有自锁有力,为了蝶板的定位,要在阀杆上加装蜗轮减速器。采用蜗轮减速器,不仅可以使蝶板具有自锁能力,使蝶板停止在任意位置上,还能改善阀门的操作性能。

煤化工截止阀

截止阀的启闭件是塞形的阀瓣,密封面呈平面或锥面,阀瓣沿流体的中心线作直线运动。阀杆的运动形式,有升降杆式(阀杆升降,手轮不升降),也有升降旋转杆式(手轮与阀杆一起旋转升降,螺母设在阀体上)。截止阀只适用于全开和全关,不允许作调节和节流。截止阀属于强制密封式阀门,所以在阀门关闭时,必须向阀瓣施加压力,以强制密封面不泄漏。

煤化工止回阀

止回阀按结构划分,可分为升降式止回阀、旋启式止回阀和蝶式止回阀三种。升降式止回阀可分为立式和卧式两种。旋启式止回阀分为单瓣式、双瓣式和多瓣式三种。蝶式止回阀为直通式、以上几种止回阀在连接形式上可分为螺纹连接、法兰连接和焊接三种。大型的止回阀应独立支撑,使之不受管系产生的压力的影响。

煤化工安全阀

安全阀是一种由进口静压开启的自动泄压防护装置,它是压力容器最为重要的安全附件之一,它的功能是:当容器内压力超过某一定值时,依靠介质自身的压力自动开启阀门,迅速排出一定数量的介质。当容器内的压力降到允许值时,阀又自动关闭,使容器内压力始终低于允许压力的上限,自动防止因超压而可能出现的事故,所以安全阀又被称为压力容器的最终保护装置。

煤化工减压阀

减压阀是采用控制阀体内的启闭件的开度来调节介质的流量,将介质的压力降低,同时借助阀后压力的作用调节启闭件的开度,使阀后压力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并在阀体内或阀后喷入冷却水,将介质的温度降低,这种阀门称为减压减温阀。减压阀按结构形式可分为薄膜式、弹簧薄膜式、活塞式、杠杆式和波纹管式。

煤化工电磁阀

电磁阀是用来控制流体的自动化基础元件,属于执行器;并不限于液压,气动。电磁阀用于控制液压流动方向,工厂的机械装置一般都由液压钢控制,所以就会用到电磁阀。电磁阀里有密闭的腔,在的不同位置开有通孔,每个孔都通向不同的油管,腔中间是阀,两面是两块电磁铁,哪面的磁铁线圈通电阀体就会被吸引到哪边,通过控制阀体的移动来档住或漏出不同的排油的孔,而进油孔是常开的,液压油就会进入不同的排油管,然后通过油的压力来推动油刚的活塞,活塞又带动活塞杆,活塞竿带动机械装置动。这样通过控制电磁铁的电流就控制了机械运动。

煤化工调节阀

调节阀用于调节工业自动化过程控制领域中的介质流量、压力、温度、液位等工艺参数。根据自动化系统中的控制信号,自动调节阀门的开度,从而实现介质流量、压力、温度和液位的调节。调节阀通常由电动执行机构或气动执行机构与阀体两部分共同组成。直行程主要有直通单座式和直通双座式两种,后者具有流通能力大、不平衡办小和操作稳定的特点,所以通常特别适用于大流量、高压降和泄漏少的场合。角行程主要有:V型电动调节球阀、电动蝶阀、通风调节阀、偏心蝶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