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数据块的应用

楼主(2020-12-01):
AS软件中有关于内部数据块的应用帮助吗,可以存数据,掉电也可以保存,具体示例在哪里看

网友A(2021-09-29):
如果是变量的话,是单独有一块存储是给掉电保持变量的,AS软件中变量后面掉电保持选项打钩即可

网友B(2022-12-30):
可以去看DataObj这个库的帮助,AS里面也有自带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