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Server链接ABBAC800MPLC的

楼主(2020-12-01):
各位大神,有人用KEPServer连接过ABB的PLC吗。

应该怎么配置,

或者利用KEPServer如何连接远程电脑的iFix 的服务器。

有一套ABB  AC800M的PLC,上位软件是iFix,就是用iFix做的监控画面, 现在需要在另外一个电脑上访问ABB PLC的数据。

有两种想法:

1、利用KEPServer直接读取ABB AC800M的数据

2、利用KEPServer读取iFix的数据

有人知道怎么配置吗。

网友A:
第一种拾常规方案,KEPSERVER支持ABB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B:
两种都可以实现的啊!

只需要驱动正确就行!

网友C:
一台IFIX已经读了ABB的plc了。另一台你可以读ifix的数据。通过opc dcom或者客户端的方式

网友D:
abb那边可能需要opc授权。

网友E:
kepserver 感觉不太靠谱呢   经常写到数据库 重复的数据   设置为只写改变的数据也不行

网友F(2021-01-26):
OPC DA 后者OPC UA都可以实现。。不过直接安装Kepware,也可以直接读取。。

网友G(2022-07-18):
刚刚看到这个帖子,最近通过kep连接ifix成功,opcda,安全证书设置好,其他都是下一步,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