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问题1

楼主(2020-12-01):
三菱fx3U,想让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锁住,解锁才能使用,该怎么做

网友A:
1、运行一段时间后触发M8034

2、通过比较来复位M8034达到解锁的目的。

3、FX3U已经无法通过密码来保护了,所以使用上述的方式请注意。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运行一段时间后触发M80342、通过比较来复位M8034达到解锁的目的。3、FX3U已经无法通过密码来保护了,所以使用上述的方式请注意。HAVE 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