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3D打印机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二)

楼主(2020-12-01):
      近期,我们将对3D打印机遇到的高频问题点进行搜集整理,集中解答。小编建议所有3D打印爱好者收藏。一来涉及到的知识点很可能帮你解决目前遇到的问题;二来可以系统学习3D打印知识,帮你更好的了解、使用3D打印机。

3D打印机喷嘴堵了怎么办?

      解决方法:您先把喷嘴加热到230度,把耗材拔出来,工具箱有个很细的通针,捅一下喷嘴,把里面疏通,然后装上耗材,一直往里面装,直到喷嘴能看到有材料出料。

热床和喷头温度到达预设值却不开始打印?

      解决办法:检测断料检测开关是否亮起。将耗材通过断料检测,或者检测断料检测开关是否断路。

LCD显示喷嘴温度为负值/0/错误
打开文件等待后无法开始工作?

      解决办法:1、检查加热管连接是否正常。2、检查热敏电阻连接是否正常。3、如加热管不能加热,温度显示为室温,则申请更换加热管。4、如加热管能够加热,温度显示负值/0/错误,则申请更换热敏电阻。

挤出电机不工作?

      解决办法:1、检查步进电机线缆。2、用替换法互换X和E电机接线,并确保限位开关未被按下。3、如换线后E电机仍无法工作,则更换E电机。4、如换线后X电机无法工作,并确认线路正常,则申请更换主板。

挤出电机转动,但挤出齿轮不转

      解决办法:挤出齿轮未锁紧,将挤出齿轮的紧定螺钉(顶丝)锁紧,注意要锁在D形轴的平面上。

显示屏花屏、黑屏、白屏、闪屏

      解决办法:1、检查显示屏接线。2、检查排线屏蔽胶布是否正常。3、移除高频干扰源。4、申请更换显示屏。

Z轴电机移动时丝杆似乎不同心
电机无法降至最低点

      解决办法:松开丝杆螺母(T杆螺母)固定螺丝,调整到合适位置重新锁紧。

电机持续移动到超出打印平台范围

      解决办法:查看切片时打印机型号是否设置正常。

电机回零时碰到限位开关后仍然前进

      解决办法:用替换法检查限位开关是否正常,若不正常申请更换限位开关。

机器整体晃动

      解决办法:检查各个部件,螺丝螺母是否拧紧,如有拧紧即可。机器在运输的过程中会导致这个问题,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时候仔细检查各个螺母,皮带是否松动,拧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