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A柜B柜Mate柜Plus柜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0-12-01):
如题:

   发那科机器人配电柜:A柜、B柜、Mate柜、Plus柜的区别是什么?应该怎么选

网友A:
我也想问

网友B(2021-01-08):
我也不知道,坐等大神回答

网友C(2021-04-25):
柜子大小不一样,mate最小,只能装一个机器人的6轴伺服放大器,A柜稍大,能扩展两个外部轴驱动器(根据驱动器容量最大能到6个外部轴),B柜更大,能扩展4个外部轴驱动器。

Plus柜是配套iD系列机器人新推出的,也分Mate Plus 、A Plus、B Plus。跟之前的mate、A、B驱动器部分一样,主板、CPU、内存卡有区别,基本上除了驱动器以外都不通用。

网友D(2022-02-13):
首先要知道Plus的区别,

现在使用系统叫 R-30iB plus系列

上一代叫R-30iB

 在往前一代叫R-30iA  (目前车厂下来的二手机较多)

在往前一代就是R-J3iC(这代系统存在时间很短,就被R-30iA代替了)

在向前一代就是R-J3iB  (目前还有部分机器存才,)

再讲一下柜子的类型, 即Maet ,A,B

Mate 顾名思义,友好的简单的,那么就是说 足够使用的没有什么扩展功能(或者你理解为简配版本,或者阉割版本)

A型柜   是发那科常用的经济型且带有扩展功能的A柜(你可以理解为标准配置,带有部分扩展功能,但是受限制一些)

B型柜   是发那科机器人最强大的控制柜,可以扩展很多功能,(不单单是外部轴的数量问题,大功率大负载用的机型)

选型问题

 电压,外部轴数量以及外部轴功率,IO的数量,通讯接口,以及特殊用途的选择

纯手工录入 看看楼主是否舍得赏我60分

网友E(2022-03-21):
进来学习一下,增加认识

网友F(2022-08-30):
引用 网友C:
柜子大小不一样,mate最小,只能装一个机器人的6轴伺服放大器,A柜稍大,能扩展两个外部轴驱动器(根据驱动器容量最大能到6个外部轴),B柜更大,能扩展4个外部轴驱动器。Plus柜是配套iD系列机器人新...



那mate柜外接一个驱动器+电机,独立供电可行吗?  自己做个钣金柜把新加的东西放进去,只用fssb光纤连过来

网友G:
俺也一样

网友H(2022-12-01):
4楼回答很详细

网友C(2023-01-30):
引用 网友F:
"在月光下起飞"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柜子大小不一样,mate最小,只能装一个机器人的6轴伺服放大器,A柜稍大,能扩展两个外部轴驱动器(根据驱动器容量最大能到6个外部轴),B...



理论上可行,都不用外接供电,六轴伺服驱动器上有全套的接口。但是你得把轴卡换了,mate柜原装轴卡只支持6个轴,至少要换成8轴轴卡。

网友I(2023-03-04):
感谢楼主,感谢4楼。

网友J:
4楼正解

网友K(2023-04-12):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知道Plus的区别,现在使用系统叫 R-30iB plus系列   上一代叫R-30iB   在往前一代叫R-30iA  (目前车厂下来的二手机较多)在往前一代就是R-J3iC(这代系统存在时间...



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