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2HCPU写入程序时提示空间不足

楼主(2020-12-01):
三菱PLC Q02HCPU,今天使用WORK2读取程序数据保存后,将PLC 格式化,然后重新写入读出来的程序,提示空间不足,无法写入完成,怎么回事?更换PLC也是同样的提示。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把注释都写入了~一般注释不写入太占空间了,还有文件寄存器要写入要确认之前的删掉了没,删了才够新文件写入

网友B:
是不是写入源代码了,那个很占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写入源代码了,那个很占内存。



源代码是什么,写入的时候选择的“参数+程序”。

楼主:
可用空间114688,写入容量131072,这个114688是Q02HCPU的总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写入源代码了,那个很占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zcxyx0523"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是不是写入源代码了,那个很占内存。...



源代码?

网友A:
注释别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