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与亚控组态王通讯质量戳坏问题

楼主(2020-12-02):
       一台300plc同时与wincc和亚控组态王上位软件通讯,wincc通过TCP/IP通讯能读取到全部DB块数据,同时通过TCP/IP与亚控通讯,组态王中大部分DB块都能读取到数据,唯有一个DB块读取不到数据,出现质量戳坏的情况,之前通讯正常全部都能读取到数据,用过一段时间后才出现这种情况,想问一下前辈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求解答,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可复位重新下载程序,看还出同样情况不

网友B:
1、可以只采集 这个DB块,看看组态王上 是否是 正常的,然后再进一步判断;

若正常使用DB块,DB块的范围没有超过,组态王驱动 应该可以的,毕竟西门子300plc是很常用的;

2、可以跟组态王联系,更新下 300的驱动,然后再测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