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故障的维修技巧

楼主(2020-12-02):
机床主轴指的是机床上带动工件或刀具旋转的轴。通常由主轴、轴承和传动件(齿轮或带轮)等组成主轴部件。主轴是机器中最常见的一种零件,主要由内外圆柱面螺纹花键和横向孔组成,主轴的作用是机床的执行件,它主要起支撑传动件和传动转矩的作用,在工作时由它带动工件直接参加表面成形运动,同时主轴还保证工件对机床其他部件有正确的相对位置。

数控主轴故障的维修技巧,主轴故障的诊断方法一般采用直观法和振动法。在诊断前应仔细分析其机械结构,同时还应把各因素综合考虑。在维修技巧方面应注意以下几点:

1、注意零件的拆装顺序

主轴维修必须打开主轴箱,拆卸主轴部件。因为数控的主轴结构复杂、零部件较多,拆下的零部件

应按顺序编号,然后再逐件进行清洗、检测,更换失效零件。主轴选择,品质保障,安装复原时,

要遵循拆卸的反顺序。

2、拆卸用专用拔销器

主轴箱顶盖的拆卸要用拔销器。顶盖上面有两个定位销。定位销_上端有拔销用的M5螺纹孔,一般用户没有专用拔销器,可自制一个的专用工具,在钢板上钻三个孔,中间一个为6mm的光孔,两边各有一个M6的螺纹孔。拔销时, 6mm光孔对准定位销上的M5螺纹孔,旋上一个M5的螺钉,使螺钉压紧钢板。然后在钢板的两侧螺纹孔中分别旋人M6螺钉,均匀下旋把钢板抬起,钢板带动M5螺钉,从而把定位销拔出。

3、波形弹簧组装

主轴部件组装时,波形弹簧必须先恢复到拆卸前的压缩状态。这时用拉马压缩可能有困难,可制作专用工具完成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