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钢板上为什么涂抹硅胶?

楼主(2020-12-02):
汽车钢板上为什么涂抹硅胶?

那么汽车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密封胶呢?这就要从汽车白车身的制造过程说起了。

我们把汽车上所有的零部件以及覆盖件全都拆下来,露出来的金属框架就是汽车的白车身。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整体,其实是由300~500个薄钢板冲压成各种形状后,再焊接起来的。但是焊接并不是所有的焊缝都完全填满,那样费时费力成本高,焊接过程还不好控制,焊接后车身变形也大,所以一般的白车身制造不采用满焊的工艺,而是点焊。在两个金属冲压件连接处用焊机焊几个点就可以了,既能保证连接强度,又省时省力,节约成本。一般汽车的白车身上大约有3000~6000个焊点。

但是这样的焊接方式有一个“后遗症”,由于是点焊,两个钣金件只 依靠几个焊点连接,这样在连接处就会有大量的缝隙存在,外界的空气、水、灰尘等就会通过这些缝隙进入车内,造成车内污染;此外,这些缝隙互相摩擦、碰撞,空气流过这些缝隙时共振,还会增加汽车噪音,严重降低汽车的NVH性能。所以,必须采取措施将这些焊缝密封起来,提高车身密封性能。

如何密封呢?汽车工程师想到的方法就是使用各种胶粘剂,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密封胶。将胶粘剂涂抹在将要连接的两个零部件之间,利用胶粘剂在固体表面的粘合力,将同种或者不同种的材料牢固的连接在一起,并且在相互连接的表面形成连续的密封面,这样就可以阻止外界有害物质的侵入,提高了车身的密封性能。此外,利用胶粘方法,还可以简化生产工艺、节省材料使用、增强零部件的强度,对车身还有减振、降噪、隔热、防腐、防锈等作用,有利于提高车身的安全性以及乘坐舒适性,可以有效的提高汽车的NVH水平。

那么这些胶都有哪些种类呢?它们都应用在哪里呢?又是如何应用的呢?大家知道,汽车的制造过程分为四大工艺:冲压、焊装、涂装、总装。除了冲压工艺之外,其它的几道工艺,都需要用到不同种类的胶粘剂。一辆车上总的用胶量一般在15~20公斤左右。下面我们分别来说说在各道工艺中的用胶情况。

一、焊装:在焊装工艺中,一般要用到折边胶、点焊密封胶、膨胀胶、隔振胶以及结构胶。

1、折边胶:折边胶主要应用在车门、引擎盖、后备箱盖等部位,这些部位的边缘处需要包边处理,如果使用焊接,会出现凹坑,影响外观质量。而使用折边胶粘结,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二手车贩子在收车时都会看这个部位的涂胶状态,以此来判断这个部件是否是原厂的。

2、点焊密封件:点焊密封件主要应用在各钣金件连接处。在两个钣金件连接的地方,预先涂抹上一层密封胶,然后再焊接,这样在焊接完之后焊缝自然就密封了。

3、膨胀胶:膨胀胶主要应用在车身各空腔部位,比如车门、引擎盖、A、B、C柱等。白车身制造完成后会有很多空腔部位,这些部位如果不填充的话,就会形成空腔效应,导致汽车共振或者异响。把膨胀胶注入这些空腔里面,在内外板之间构成支撑,就可以很好的减弱空腔效应。

4、隔振胶:隔振胶主要应用在车门内侧、顶盖、侧围外板内侧等部位。这些部位的特点是金属面板面积大,强度低,很容易发生振动。将隔振胶粘贴在这些部位,就可以很好的提高钢板的强度,降低共振频率,起到减振、降噪的作用。

5、结构胶:结构胶主要应用在某些不能焊接的结构件上,比如外板和外板加强件之间的连接,如果使用电焊会影响表面质量,用胶粘就非常完美。结构胶的粘接强度比较大,甚至有些铝合金车体完全是用结构胶粘起来的。

二、涂装:在涂装工艺中,一般要用到焊缝密封胶、PVC抗石击涂料、空腔注蜡等。这道工序设置在白车身磷化、电泳之后,涂装之前。

1、焊缝密封胶:焊缝密封胶主要应用在各钣金件之间的焊缝处。在白车身焊接完成后,各钣金件之间仍然会有很大的缝隙,同时也有很多棱角、孔洞等。焊缝密封胶涂抹在这些部位,将焊缝完全密封,将棱角、孔洞等堵塞,这样就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车身的密封性能,提高车身的NVH水平。我们在汽车发动机舱、后备箱、轮拱等部位看到的像硅胶一样的痕迹,主要就是这种焊缝密封胶。

2、PVC抗石击涂料:PVC抗石击涂料主要应用在车身地板下面以及轮拱里面。我们俗称的“底盘装甲”就是PVC抗石击涂料的一种。它可以防止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石子对车身地板及轮拱的击打损伤,同时也有防腐蚀、防水、密封、降噪的作用。

三、总装:在总装工艺中,主要应用的胶就是玻璃胶。汽车的前后风挡、侧面三角窗等部位的玻璃,都是用胶粘接在上面的。

以上就是汽车生产制造过程中使用的主要胶粘剂。涂胶是汽车制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极大的影响汽车的振动、噪音以及NVH水平。在现在的汽车制造工艺中,涂胶一般都是由机械手自动完成的,只有个别机械手够不到的部位,才由人工涂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