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版本与工程文件版本一致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20-12-02):
请问三菱触摸屏版本与工程文件版本一致打不开怎么办?

网友A:
你试下重命名工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下重命名工程文件。



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试下重命名工程文件。】进行回复:        -----------------------------------------------------------------试试看

不出意外应该可以,我之前也遇到过,但是不是屏的程序,是PLC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