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值检测系统日常检查与维护要点

楼主(2020-12-02):
PH值检测系统日常检查与维护要点

测量PH值、离子浓度、电导率、电阻率和盐度,是许多实验室里常见的任务。样品可能来自各种不同的领域。样品组成即溶剂和主要成分,多种多样且涵盖了广泛的浓度范围。测PH值和电导率的样品一般是水相的,然而有机相的样品也常常会有。此外,用户的需求也是多样的,从简单手动到完全自动化的测量,还可能会涉及软件收集数据和其他功能的需求。

为了满足这一系列的需求,有大量的标准方法,以及仪表电极制造商开发出来的解决方案。而这些解决方案的顺利进行都基于PH的测量系统具有稳定且优异的性能,那么平时应该如何对测量系统进行检查与维护呢?

1.读数排查

将仪表切换至mV模式,把电极浸入pH7.00缓冲液,检查零电位Ag/AgCI参比系统电极的读数应该为0mV±30mV。再把电极浸入pH4.01pH10.00缓冲液中,仪表的读数应比零电位数值大150mV或小150mV,如果读数超范围则继续该步骤。

2.具体应用

你是否使用了正确的电极?针对不同的应用有不同的电极类型,如;非水、低电导、TRIS缓冲液等。

3. 操作

日常检查非常必要:

装置是否正确接地或者插头插入接地线插座?

电极是否连接正确并摆放稳固?

仪表是否使用正确的缓冲液校准?测量前,检查保湿帽和加液孔保护帽已经移除或安全锁SafeLockTM已打开。记 住在测量不同的缓冲液

4.pH

使用短路环(标准配置)或者测试插头测试pH计。如果电位不是0mV,仪表可能有故障。

5.缓冲液

确定选择正确的缓冲液组,使用正确的标准缓冲液,确保缓冲液新鲜。

6.电缆和接头

可以用更换同型号的电缆的方法测试可拆分电缆,如果没有备用电缆或使用 的是不可拆分电缆的电极,可以通过弯曲电缆看信号是否变化的方式检查。检查并清洁包括仪表接口在内的所有接口。如果你使用的电极是多针MultiPin. S7接口,确认它们没有KCl结晶或其他沉淀污染或腐蚀接口导致错误读数。

7.电极

检查电极外观常常能找到引起错误的重要线索。

参比电解液

确保电解液液面高于样品液面高度

排空、冲洗并再填满电极的参比室

确保使用的电解液与电极杆或说明书上所标注的一致,并且电解液填加孔打开

气泡

检查电极内部是否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向下轻轻甩动电极,凝胶电解液的电极则应垂直浸入温水中处理。

想要获取更多仪器信息,请搜索“仪链”小程序或登录仪链网进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