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控制数十个多功能表

楼主(2020-12-02):
MCGS控制50个多功能表,modbus rtu 协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不想建50个窗口,有说用子画面的,但是子画面重复调用的话  地址 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没有用过MCGS,但用过其他的组态软件;

可以这样处理:

1、在画面中关联中间变量,然后设置50个按钮(也可以采用下拉菜单方式,可以考虑弄5个画面),点击哪个按钮,比如点击按钮 功能表一,然后就把功能表一的 IO变量赋值给 画面中所关联的中间变量,在按钮 中,写赋值语句就可以;

2、若遇到 不会处理的,可以直接给 MCGS的技术售后打电话,这个功能 是很常用的。

网友B:
设计一个窗口画面,放50个按钮对应相应的功能表,选按一个按钮弹出一个子窗口。子窗口退出时关闭,必须写脚本来做,按不同的按钮,弹出子窗口根据不同的变量参数来打开显示,不存在通讯地址重复的问题。

网友C: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