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源表的四象限,是如何工作?典型应用有哪些?安泰维修

楼主(2020-12-02):
直流源表常见问题

1、 直流源表的四象限,是如何工作?典型应用是哪些?

①、电源象限图是指以电源输出电压为 X 轴、输出电流为 Y 轴形成的象限图。

②、第一、三象限即电压电流同相,设备对其它设备供电,称为源模式;作为正或者负恒压或恒流电源即为该模式;

③、第二、四象限即电压电流反向,其它设备对设备放电,被动吸收流入的电流,且可为电流提供返回路径,称为肼模式;太阳能电池板、锂电池放电实验时均为该模式;

2、 直流源表,与万用表,单独电压源、电流源、电流表、电压表和电子负载的搭配一起工作,有什么优点?

①、源表,SMU(Source Measure Unit)电源/测量单元;

②、源表突出特点:使用一台仪器进行多种测量 ;

③、SMU 是可以当电源,万用表或电源/测量组合,当电源时可作为可编程电压源或可编程电流源;

④、当万用表时可作为数字电压表(电流源,输出电流为 0,测电压)或数字电流表(电压源,输出电压为 0,测电流)或数字欧姆表(电流源,输出电流为一定值,测电压);

⑤、当电子负载时可作为可编程恒压负载或可编程恒流负载;

⑥、当电源/测量表组合(SMU)时给电压测量电流或给电流测量电压;

⑦、与传统电源比,电源过零时需要改变线连接方式,增加需要反复切换的机械开关,降低了设备可靠性;电源电压电流限制精度有限,电压 1%,电流 10mA;

⑧、与电源结合万用表组合比,万用表电源组合需要编程实现设备控制及同步,复杂连线且要编程开发;电源限压限流性能差,限压限流精度低,瞬态特性也无法保证;

3、 直流源表与 2400、2450,以及 B2900 比较,有哪些不同?

①、2400 为吉时利第一代数字源表,单通道,不支持脉冲输出,纯按键操作,数码管显示,支持串口及 GPIB 通信,不支持以太网通信;

②、2450 为泰克收购吉时利后推出的新一代数字源表,单通道,不支持脉冲输出,触摸屏操作,支持串口、以太网及 GPIB 通信;

③、B2900 系列为是德推出的数字源表,有单通道和双通道版本,支持脉冲输出,彩色液晶显示屏,按键操作,支持串口、以太网及 GPIB 通信;

S 型源表国产自主研发,单通道,不支持脉冲输出,触摸屏操作,支持多种通讯方式,RS-232、GPIB 及以太网;最大输出电压达 300V,最小测试电流达 100pA,支持 USB 存储,一键导出数据报告,S 系列源表价格优势明显;

具体参数对比如下:

4、 直流源表的精度、噪声等指标?

①、精确度:实际输出信号与理想输出之间的偏差。一般用增益误差+偏移误差的方式表示。武汉普赛斯源表电压及电流输出和测量时精度均为 0.1%,偏移误差见规格书;

②、噪声:直流电源输出的交流杂散成分被称为纹波和噪声。输出中的交流周期信号是纹波,噪声是随机的。噪声一般用一定带宽下的峰峰值或有效值表示。我司源表在 10Hz~20MHz 带宽内,有效值为 2mV,峰峰值为 20mV;

5、 设备的可靠性情况?是如何保障的?

①、目前普赛斯仪表已有两台同时做了连续 1 个月的拷机运行测试,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②、每台出厂的机器我们普赛斯仪表均对其相关性能做了详细测试;

6、 有没有双通道直流源表呢?

台式直流源表只有单通道的,年底会推出插卡式直流源表,通道数 1~3 可配置,通道数灵活;

7、 插卡式源表的通信接口 LVDS 速率可以达到多少?与 PCI、PCIE 等有哪些优缺点?为什么不使用 PCIE?

①、插卡式源表设备内部使用自定义的通信总线结构,物理层使用数据速率高达 1Gbps 的 LVDS 差分信号,总线内部 3 对数据线,即物理链路数据速率 3Gbps;使用自定义总线可以在成本较低、软件开发难度适中的情况下快速实现整个系统。

②、PCI、PCIE 等总线常见于 X86 处理器系统中,PCI 由于比较老通信速率比较低,PCIE 最高通信速率可达 32 Gbps,PCIE 速率非常高,但是 X86 控制器成本较高,主机价格贵,同时 PCIE 对驱动程序的稳定性要求很高,做稳定不易;

8、 插卡式直流源表相比于现有台式直流源表有什么不同?

①、插卡式直流源表拥有更丰富的触发资源,多台设备间相互触发协同效率更高;

②、插卡式直流源表内部通信总线速率更高,扫描速度更快;

9、 直流源表最小输出及可测量电压、最小输出及可测量电流是多少?

最小输出及可测量电压为 300UV;最小输出及可测量电流为 100pA;

10、 客户反映小电流测试时电流跳变大测试不准?

①、小电流测试时推荐用户使用三同轴电缆或者特氟龙等特殊材质的电缆,电缆漏电流性能很关键;

②、部分简单的器件测试,如 PIN、APD 等,用户可能会觉得使用特殊电缆麻烦,测试时请提醒用户,两根输出线一定不能双绞,输出线间尽量远离且都远离金属;

③、小电流测试时请务必将测量 NPLC 调到比较高的程度,因为容易受工频干扰;

11、 客户反映小电压测试时电压跳变大测试不准?

小电压测试时请务必将测量 NPLC 调到比较高的程度,因为容易受工频干扰;

12、 客户测试二极管或三极管或 MOS 管提出要求 200V/1A 要求,是不是我们的直流源表就不符合性能要求?

①、二极管、三极管、MOS 管测试时高压往往是测试其击穿电压,此时电流一般在 nA、uA 级别;

②、二极管、三极管、MOS 管大电流测试往往是在导通后测试,此时电压一般都是小于 10V 的;

③、针对该类用户请区分高电压时的电流及大电流时候的电压,避免听到 200V/1A 直接放弃;

13、 源表能否直接进行四探针测试?对线缆要求?

①、可以的,使用其四线测量模式;

②、四探针测试时一般是恒流测电压,而所加的电流一般在 mA 级,所以对线缆基本没有要求;

14、 激光器 LIV 测试时需要几台源表?

①、激光器 LIV 测试时需要:一台用作电流驱动源、一台测试背光电流、一台测试前光功率,三台设备同步触发测试。如果用户有光功率计也可以将前光功率的测试仪表直接使用光功率计,前提是该光功率支持触发扫描;

②、常规激光器 LIV 测试使用 S100 就够用,但是请跟客户确认后续是否需要用来进行 APD 测试,如需要请推荐 S200;

15、 测试 PIN 管或者 APD 需要几台源表?

常规 PIN 管或者 APD 测试只需要单台源表即可,测试 PIN 管 S100 即可满足要求;常规测试 APD 其耐压值基本小于 80V 推荐 S200 即可;单光子 APD 耐压值接近 250V 推荐 S300;

16、 设备对外有哪些通信接口?能否提供 DLL 驱动?是否有提供 SCPI 指令集?

①、仪表所有设备均支持串口、GPIB 及以太网;

②、直流源表已能提供 C++及 labview 的各通信接口驱动;

③、SCPI 指令是仪表行业通用的指令格式,它约束了指令的语法结构,但是每家的 SCPI 指令集基本不相同,我司对外提供设备 SCPI 指令集;

17、 目前上位机软件已实现了哪些功能?

①、I-t、V-t、R-t 测试;

②、序列扫描;

③、自定义序列扫描;

④、BJT 扫描;

⑤、MOS 扫描;

⑥、LIV 测试;

相关功能均具有绘图及数据保存功能;

本文由安泰仪器维修网整理发布,更多仪器知识欢迎关注公众号:安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