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控制变频器经常写入运行频率会不会影响EEPorom寿命吗

楼主(2020-12-02):
因为要正转速度和反转速度不同所以正转时写入一个频率反正时又要写入一个频率,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变频器的EEPOROM寿命呢

网友A:
我们做的是,有数据修改时才写一次,做个按键,数字修改后按写入就写一次,成功后不在写入。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写入的寄存器地址是RAM地址吧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写入的寄存器地址是RAM地址,这个就不存在影响EEPROM寿命,除非你写操作指定的寄存器会将所写数据写入到EEPROM中,这样的话,写入次数过多肯定影响EEPROM寿命。

网友B:
还是给楼主举个例子吧:如下是三菱D700变频器的Modbus通信相关寄存器,其中40014和40015都是给定频率寄存器,那么也就是说不论给40014还是40015赋值,都可以起到通信方式给定频率的效果,区别就是一个写入到RAM区、一个是写入到EEPROM区,我自己用一般就用40014(RAM),自然不会影响EEPROM寿命了。希望采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给楼主举个例子吧:如下是三菱D700变频器的Modbus通信相关寄存器,其中40014和40015都是给定频率寄存器,那么也就是说不论给40014还是40015赋值,都可以起到通信方式给定频率的效...

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