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gtek压电喷墨打印中—电压放大器应用

楼主(2020-12-02):
压电陶瓷执行器具有响应速度快,精度、位移分辨率高,位移与电压成正比,体积小,电磁噪声低,能量转换效率高等优点,电压放大器在输出电压满足的情况下可用于驱动多个串联的压电陶瓷。目前主要应用于驱动压电开关、继电器、压电泵、阀,压电喷墨打印机,压电扫描器、压电蜂鸣器等。

压电喷墨打印机利用压电致动元件在电场作用下的应变和位移,使密闭容器内的墨水产生液压脉冲,从喷嘴喷射,在纸上打印出文字或图形,针对这一应用研制了一种压电陶瓷驱动电源,可提供正负输出电压,并对压电陶瓷进行双向快速放电,输出电压可达±100V,输出电流500mA,频率范围DC-1MHz,电压输出可根据需要进行调节增益倍数,可实现多个串联的压电陶瓷致动器并行驱动。

压电喷墨打印机有几种不同的结构,其中一种是利用压电陶瓷的厚度剪切振动将墨水从喷墨通道中挤出。它由平行排列的压电致动元件阵列构成,相邻的两个致动元件围成一个喷墨通道,每个喷墨通道对应于一个喷孔。整个打印头在电学上等效为一系列互相串联的电容,功率放大器输出的电压加载于各个通道中,相邻的通道的电压满足一定的时序关系。

压电式喷墨技术工作过程:

压电式喷墨技术工作过程

在等待喷墨时,压电器件上没有电压,墨腔容量不变,其内部墨水的压力也保持不变,当电压作用于压电器件上时,压电器件挤压振动板使其发生形变,墨腔的容量变小,从而产生对墨腔中墨水的压力,使墨水喷出。墨水喷出后,墨水盒中的墨水在虹吸作用下流到墨腔中进行补充。喷嘴上端的墨水随即准备好下一次喷射。整个喷墨过程都有作用于压电器件上的驱动电压控制,通过这种控制方式,使整个喷墨过程保持稳定。

压电器件驱动电压放大器介绍:

ATA-2021H是一款可放大交直流信号的单通道电压放大器。最大输出200Vp-p (±100Vp)高压,可以驱动高压型负载。电压增益数控可调,一键保存设置,提供了方便简洁的操作选择,可与主流的信号发生器配套使用,实现信号的完美放大。

            输入为BNC接口,输入电阻50Ω、5kΩ两档可选,完美匹配高低内阻信号源。

           输出为香蕉插座,最大输出电压200Vp-p(±100Vp),输出电流500mAp。

           ATA-2021H采用液晶面板显示,设备状态及参数动态显示,操作界面一目了然,简洁易懂。

          电压增益数控0~60倍可调,具体分为粗调(1step)和细调(0.1 step)两种。结合液晶面板增益的显示,能够快速调整至需要的电压值。

         1/100 Monitor:此端口电压为输出端口的1/100,监测口为BNC接头,可以直接连接到示波器进行输出电压的实时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