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韦尔组态软件删除问题

楼主(2020-12-03):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如何删除这个程序块?试过强制删除,都删除不了。

网友A:
使用checkpoint恢复下就可以删除。估计是断电过,虚拟机可以随便还原删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heckpoint恢复下就可以删除。估计是断电过,虚拟机可以随便还原删东西。...



试过checkpoint恢复,提示一些错误,还是删除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robingsion"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使用checkpoint恢复下就可以删除。估计是断电过,虚拟机可以随便还原删东西。...】进行回复:        ------...



实在不行就在emdb里面初始化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输入22"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robingsion"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使用checkpoint恢复下就可以删除。估计是断电过,虚拟机可...



在emdb里面没找到初始化选项

网友A:
   不是这个里面

我记得410 311都有一个 里面有备份 初始化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里面 我记得410 311都有一个 里面有备份 初始化的工具...



我这个是5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里面 我记得410 311都有一个 里面有备份 初始化的工具...



还有430的,这两个都没找到

网友A:
可以加我好友 远程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我好友 远程帮你看看。



公司电脑,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我好友 远程帮你看看。



谢谢您的好意,我再想想怎么弄

网友B(2025-03-16):
在服务器B上才有初始化,其他站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