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调节阀的预防性维修方案!

楼主(2020-12-03):
为了保证调节阀可靠运行,在调节阀使用中就可以采取的预防性检修措施,包括调节阀在现场安装和使用时所采取的一系列预防性措施,这也可以称作日常性维修,一般可以通过下面几点进行。

1.首先检查支撑和安全情况

安装调节阀的最佳位置是使阀杆的行程方向与阀体上方的执行机构在一个垂直平面上。如果调节阀必须安装在使阀杆水平移动的位置,或者阀杆的移动方向与水平面有一定的倾角时,就应该把执行机构支撑起来,使调节阀的各个部件都处于自然状态。而且调节阀固定和支撑措施,必须定期进行检查对在爆炸性危险场所使用的调节阀和有关附件应检查其安全运行情况,例如,密封盖是否拧紧,安全栅的运行情况,电源供应情况等,保证调节阀及有关附件能够安全运行。

2.清除异物,防止异物进入

要经常检查调节阀连接管道内有无铁锈、焊渣、污物等,发现后应及时清除。如果调节阀及管道中容易积聚异物,则要考虑在调节阀上游侧安装简易的过滤装置。在工艺介质中容易渗入硬质杂物的场合,一定要安装永久性的过滤装置。因为调节阀在关闭时,很小的一块铁锈或焊渣就足以破坏研磨得很好的阀座密封面,影响其正常运行。

3.定期检修检查气源和电源

尘土多的场合要在阀杆周围用塑料套或橡胶套保护填料函和导向部位,有腐蚀性气体或液滴存在的场合要采用特殊的保护措施,一般用防腐袋包住调节阀,但要注意不能影响它的操作。气动调节阀的膜室虽然不消耗空气,但如果气源系统含有水分、油污等杂质,则会使阀门定位器、继动器等附件堵塞并发生故障。因此必须定期对气源和电源进行检查,保证气源清洁、干燥,电源可靠。

4.运输和保管

调节阀在组装和油漆并按要求装上执行机构、手轮、定位器等附件以后,为防止外来物质进入调节阀,连接调节阀的全部空气接口都要堵上,连接法兰装上保护罩,要留意各个连接部位,易损坏的任何突出的附件,应从接头上拆下,与调节阀分开包装并一同运输。调节阀应用专用的支架固定,防止松动,要保证整体的垂直位置或水平位置。如果远距离运输,最好用牢固的木箱装运。

网友A:
调节阀预防性工作不止这么些,实际工作中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