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流量计需要安装防护性配件的原因分析

楼主(2020-12-03):
        艾默生流量计安装防护性配件是为了保证流量计能正常运行的防护措施。比如在容积式流量计和涡轮流量计一般在上游需安装过滤器等一些必要的设备,所有这些设备的安装都要以不影响流量计的使用为目的。目前大部分流量测量系统,不管是流量计本身还是其附件连接等都有电子设备,因此采用的电源要与流量计相配套。当流量计输出电平较低,应使用与环境想适应的前置放大器。有些类型的流量计的输出信号容易受大功率开关装置的干扰,使流量计输出脉冲波动而影响流量计的性能,像信号电缆应尽可能远离电力电缆和电力源,以降低电磁干扰和射频干扰影响。

        艾默生流量计涡轮流量计和涡街流量计一样也会产生脉动流误差。非定常流是指随时间而变的流动而缓慢脉动是非定常流的一个特例。比如因尺寸过大的控制阀运行所产生的缓慢脉动。流量计可分别处理流量传感器和二次显示仪表所受脉动影响。将流量传感器安装在远离脉动源的地方,也可在管道系统中安装冲气式缓冲器(用于液体)或阻流器(用于气体)等低通滤波器以减低脉动程度。二次显示仪表则可选用响应特性好的流量计(如电磁流量计、超声流量计)增加阻尼,测定脉动参数用以估计脉动的附加误差。

网友A:
不错学习到了点流量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