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我这个给cpu定时停机的程序怎么没用呀。

楼主(2020-12-03):
是这样的,我按照西门子论坛里的说法,加了个OB10的块,然后调用了STP指令,但是仿真的话,cpu好像并没有按我设定的时间停机,当然也没有停机。。请教大佬,我哪里做错了呢?对了我的是S7-1500.Snipaste_2020-12-02_12-31-27.png

楼主:
这是我又弄的方法,可以达到停机的功能,我想问,为什么OB10里直接调用STP指令,然后在属性-常规-时间中断里设置目标时间就不行呢?苦笑。。。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在程序里 OB1 里调用的吗?

网友B:
OB10里的属性中的时间中断设置了吗?

网友B:
读取下当前的系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在程序里 OB1 里调用的吗?



是这样的,第一次用OB10做的,第二次用另一种做的,两张图分别对应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OB10里的属性中的时间中断设置了吗?



您好,这个时间中断是设置了的,但我没有在OB1里读取当前的系统时间,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原因,现在太晚了,我明天试试下,谢谢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取下当前的系统时间



大佬你好,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不知可否方便?就是写系统时间的指令 (WR_SYS_T)前为什么要加个 位逻辑运算(Tag8),我按照您的方法试了下,不加这个tag8,监控表里监控的时间是不动的,加了就能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