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局放试验与耐压试验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0-12-03):
  变压器耐压试验(外施高压试验)主要是检验变压器的主绝缘是否合格,就是一次线圈、二次线圈之间,它们与铁心、外壳之间的绝缘状况。如果不合格,不但会危及变压器本身及相连的其他电气装置损坏,还会对用电的设备和人员造成危险。

  耐压试验是用工频试验变压器来加一定的交流高电压的,持续一分钟,如果绝缘不击穿或漏电流不超过一定值,就是合格的。比如油浸式电力变压器,10kV的,出厂试验和交接试验分别为35、30kV。

  变压器一般的缺陷都能在制造过程中被检测或消除。但在电场作用下,变压器绝缘系统中绝缘性能薄弱的地方会被激发而出现局部放电现象,且在制造过程中不易被控制,所以变压器局部放电测量成了变压器试验的重要项目。测量变压器局部放电水平,是评定变压器绝缘性能的有效方法。几年来的实测表明,局部放电试验是一种能成功地检测绝缘中微小缺陷的有效方法,也是考核变压器能否在工作电压下长期安全运行的检验方法,因而局部放电试验在现场得到广泛应用。局部放电电气检测的基本原理是在一定的电压下测定试品绝缘结构中局部放电所产生的高频电流脉冲。

  变压器的局放试验与耐压试验有哪些区别现场试验一般在下面3种情况下,需要进行局部放电试验:

  a.新安装投运时。

  b.返厂修理或现场大修后。

  1、安装完毕、投入运行前,变压器需做耐压、局放,其它需做的试验项目《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有明确规定;

  2、投入运行后,根据《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标准》中关于变压器试验的规定, 局部放电测量的前提条件为:

  1)大修后(220kV及以上)

  2)更换绕组后(220kV及以上、120MVA及以上)

  3)必要时

  3、变压器交流耐压试验的前提条件为:

  1) 1~5年(10kV及以下)

  2)大修后(66kV及以下)

  3)更换绕组后

  4)必要时

  1、直流电阻用来表述导体的电阻,其数量值较小,如欧。

  2、绝缘电阻是用来表述绝缘体的电阻,其数量值较大,如兆欧。

  3、检测变压器的直流电阻,是简单地判断变压器线圈及引线等的连接状况是否正常,检测变压器的绝缘电阻是简单判断变压器有否受潮?绝缘是否损坏等。

  变压器空载损耗是损耗什么?

  变压器的空载损耗主要是铁芯损耗,它由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组成。磁滞损耗与导磁材料成正比,且与磁通密度的二次方成正比;而涡流损耗与磁通密度的二次方、导磁材料厚度的二次方、频率的二次方和导磁材料的厚度成正比,降低空载损耗就要降低磁通密度,其结果导致导磁材料的重量增加。或者采用高导磁,低损耗的导磁材料,或者采用厚度更薄的导磁材料。其结果都导致变压器成本的增加,而过薄的硅钢片又使铁芯的平面度降低导致铁芯的机械强度降低。

  层间短路和匝间短路的结果是一样的,不存在哪个危害更大的问题。既然说到层间,肯定是层式(多层的圆筒式)线圈,层间短路是相邻的两层之间由于绝缘破损而短路。匝间短路是指线圈的两匝(绕在铁心上的两圈)之间由于匝绝缘破损而造成的短路。一但短路,势必会形成收尾贯通的短路环,造成很大的电流把变压器线圈烧毁。要说有区别,可能匝间短路的稍微容易修复一点。

  耐压测试

  电流低要求高

  耐压测试的基本原理:把一个高于正常工作的电压加在被测设备的绝缘体上,并持续一段规定的时间,如果其间的绝缘性足够好,加在上面的电压就只会产生很小的漏电流。如果一个被测设备绝缘体在规定的时间内,其漏电电流保持在规定的范围内,就可以确定这个被测设备可以在正常的运行条件下安全运行。

  测试系统有三大模块:程控电源模块、信号采集调理模块和计算机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