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柜加装电度表

楼主(2020-12-04):
请教各位同行  今欲在高压电柜10KV加装一块三相四线多费率电度表  柜子本身具有400-5电流互感器  但电压互感器只有其中两相  10Kv--220V 这种情况怎么加装电度表

网友A:
没画出电度表的接线图,按表盖上贴的图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画出电度表的接线图,按表盖上贴的图接就行。



变压器只有13是220v  没有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没画出电度表的接线图,按表盖上贴的图接就行。】进行回复:        -----------------------------------...



高压电压互感器是10KV/100V,输出是二个线圈(A,C相),做高压柜继电保护和计量的电源,不会是220V的一个线圈。接电度表电压线圈是二个互感器线圈V形接法。

网友A:
什么结果,咋不回信?

楼主(2021-06-06):
引用 网友A:
什么结果,咋不回信?



谢谢李老师  半年没进工控网了  迟到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