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RCX340机器人与相机实例程序说明

楼主(2020-12-04):
                   雅马哈RCX340机器人与相机实例程序说明

1.0 海康威视的摄像头配合雅马哈的机器人,在柔性上料盘中取料,然后放置到料盒中

CLOSE GP0'-----------复位TCP通讯

OPEN GP0 '-----------------------打开TCP通讯

Z!=91.151'--------取料Z深度

Z2!=57.162'--------放料Z深度

P3=P11'------P11为原始放料位

SPEED 100'-----------------------------程序移动速度比率,发挥系统的多大比率的速度

ASPEED 100'-----------------------------自动系统移动速度比率,如果自动移动速度设80,那程序速度设100,那也就是发挥最大自动移动速度80,如果程序速度为50,那实际速度是80系统速度的一半40,MOVE P, P10, S=10 ................. 从当前位置按照 10 %的程序移动速度SPEED向 P10 指

定的位置移动

'

*FUWEI:

MOVE P,P0 '------4根轴整体往P0位置走,S为速度

DO2(0)=0 '------输出D02(0)输出字节2的0号位

DO2(1)=0

DO2(2)=0

DA2% = TCOUNTER

'

*CONNECT:

DQ2$="trigger,"+"1"+","+"1" '--------DQ$为字符串,DQ!为实数,DQ%为整数类型

A$="" '--------字符串清空

SEND DQ2$ TO GP0'-----------------------GP0为通信端,触发上相机1拍照{取料拍照}

SEND GP0 TO A$'---------------接收端,当通讯GP在前面就为接收,否则为发送,A$为字符串,TCP接收到的是字符串格式

OK$=MID$(A$,1,1) '----------读取A$从第1个开始的1个字符,赋值给OK$

'

IF OK$="1" THEN

   X!=VAL(MID$(A$,3,8))'-----雅马哈坐标数据最多8个字符,VAL为字符串转换成实数 ,在变量监控区,监控到的是科学记数法计数的小数(后面带E2的就是科学记数法),这时候需要到坐标中,点击重新载入刷新下数据,看下实际数据

   Y!=VAL(MID$(A$,12,8))

   R!=VAL(MID$(A$,21,8))

   LOC1(P2)=X! '--------把实数X!传送给P2点位的第一轴坐标

   LOC2(P2)=Y!

   LOC4(P2)=R!

   LOC3(P2)=50

   GOTO *MAIN '跳转到MAIN程序

ELSE

    DELAY 5000

    GOTO *CONNECT

    HALT

ENDIF

'

*MAIN:

'

MOVE P,P2

DA% = TCOUNTER'读取目前的计数次数就代表时间

LOC3(P2)=Z!

DA%=0

DA2%=0

RESET TCOUNTER '计数定时器,复位后开始计时,每1MS计数一次,最大65535,

MOVE P,P2

DO2(0)=1

DO2(1)=1

DELAY 100

LOC3(P2)=80

MOVE P,P2

IF select!=0 THEN

   GOTO *FANGLIAO

   HALT

ELSE

  GOTO *FEIPAI

  HALT

ENDIF

'

*FANGLIAO:

LOC3(P3)=50

MOVE C,P6,P3

LOC3(P3)=Z2!

MOVE P,P3

DO2(0)=0

DO2(1)=0

LOC3(P3)=40

'MOVE P,P3

GOTO *FUWEI

总结:1.100%速度走圆弧会比走直上直下快150ms左右

        2. 机械手理直,100%速度走一个90°的夹脚,大概580ms

 了解最新工控PLC,上位机,机器人,通讯等实例测试笔记~~请关注百家号或头条号--老王工控笔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