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为组态软件

楼主(2020-12-04):
假如我设定了一个变量叫压力,我想给他一个正弦曲线的变化趋势,使这个变量所产生的值按照正弦的趋势变化,该怎样设置呢?求各位大佬给个帮助QAQ

网友A:
没用实用过海为的组态软件,但用过其他品牌的软件。

可参考的思路:

1、在 创建变量时,注意勾选: 储存其历史数据  相关的选项;

2、在趋势曲线的设置中,关联这个变量;

3、另外,实用组态软件时,遇到不确定的地方,可以咨询组态软件的售后技术,大多服务都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