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有哪些要求

楼主(2020-12-04):
  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流量传感器安装一般要求:

  由于测量管形状及结构设计的差异,安装要求亦千差万别,因此必须按照我厂规定的安装方法和趋避禁止事项,例如有些型号流量传感器直接连接到管道上即可,有些型号却要求设置支撑架或基础。为隔离管道振动影响仪表,有时候传感器与管道之间要介以柔性管连接,而柔性管与传感器之间又要一段有支撑件分别固定的刚性直管。选购之前应向我司索取安装使用说明书参照比较和选择。

  安装设计时尽可能使其有长的使用寿命,为除去过早磨损和产生测量误差的固形物和夹杂气体,按流体和管道条件在传感器上游装过滤器或气体分离等保护装置。,若希望能在现场在线校准仪表,应考虑引流连接口和阀,以及相应的空间。

  1.流量传感器安装姿势和位置 流量传感器测量管内残留固形物、结垢、潴留气体等均将影响测量精度。一般说装于自下而上流动的垂直管道较为理想;但对于非直形测量管质量流量计装在垂直管道还是水平管上。取决于管道振动状况和应用条件。安装位置必须使测量管内充满液体,例如水平管道上流体流过质量流量计后直接放如入容器而无背压,测量管往往不能充满,会使输出信号激烈波动。

  2.截止阀和控制阀的安装 为使调零时没有流动,质量流量计上下游设置截止阀,并保证无泄漏。控制阀应装在质量流量计下游,质量流量计保持尽可能高的静压,以防止发生气蚀和闪蒸。

  3.脉动和振动 为勿使流程中发生的和外部的机械振动影响质量流量计,向我厂询问所提供质量流量计的共振频率范围,以判断现场脉动或振动频率是否接近质量流量计的共振频率。亦可向我厂提供现场振动状况咨询是否需要采取下列措施,如:1)设置脉动衰减器,2)设置振动衰减器或柔性连接管,3)特殊的流量传感器的夹装固定设备,等等。

  4.防止质量流量计间相互影响 如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串联安装或多台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接近并行安装,尤其装在同一支撑台架时,测量管振动会使各质量流量计间相互影响,产生干扰而引起异常振动,严重时使仪表无法工作。

  如果必须这样安装时应采取防范措施

  1、向我厂提出错开接近仪表的共振频率值。

  2、拉开流量传感器距离,不设置在同一台架上,独立设置支撑架。

  3、流量传感器异方向安装。

  4、流量传感器间设置防振材料隔离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