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风压要怎么做

楼主(2020-12-04):
我有一个废气处理的项目的程序要作,大致原理就是车间的生产废气口通过风管和风阀把废气送入我们设备的入口,经过加工后转换成达标排放气体排出.  我现在求助的问题就是,怎么自动匹配生产车间送来的风管风压.  因为车间废气入口有5个,5个口全开和只开了一两个口的压力不同.   我要做的就是根据这个压力来调大和调小我们设备的入口送风机频率.

要求根据风管装的一个压力变送器的压力值来调节 PLC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的转速.  问题是没经验,压力变送器装在什么位置?主要的问题是压力变送器的值的变化,我估计车间进的废气量和废气入口所打开的风阀数量有关,车间废气阀开的多,压力大,我们设备进气口的送风机频率加大,车间废气口风阀开的数量减小,可能设备进气口的送风机频率要降小.  目的就是要匹配车间进的废气风压.

网友A:
如果是5个废气入口要求每个恒定,需要每个口加装电动阀门,主风道变频器不考虑节能不需要安装

网友B:
每个进风口加装一个电动的阀门,按顺序分别给每个阀门发一脉冲信号或者延时控制电机的打开时间,就是打开阀门的角度,变送器的检测管道的实际压力和设定压力比较,大于设定压力就关一次阀门的角度,小了就打开一些

网友C:
可以参考恒压供水,PID吧我觉得用

网友D:
 因为车间废气入口有5个,5个口全开和只开了一两个口的压力不同.   我要做的就是根据这个压力来调大和调小我们设备的入口送风机频率.

三楼的方法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在你的设备入口装一个压差变送器,信号给变频器,压差大,转速慢,压差小,转速快。压差具体数值,现场调节。

网友E:
管道上配一个压差变送器就可以了  恒定 负压就可以了  负压高了  降低频率 负压低了  增加频率  用pid去控制

网友F(2021-02-26):
管路系统上安装风压传感器,也就是空气差压变送器,通过PLC动态控制,也就是三楼那个思路就可以解决

网友G(2021-05-09):
学习了,正需要了解这方面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