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通过设定按钮就跳到指定数据点记录

楼主(2020-12-04):
有什么方法通过按回车键就跳到指定位置内记录呢

我组态内的产品ID是通过扫码枪获取他们那边的数据的,现在客户那边有一个需求,就是通过按两下扫码枪上面的按钮(那按钮的功能就是电脑键盘上的回车键功能),就能自动跳到工位2那边产品ID的记录区,扫完码后再按两下扫码枪上面的按钮就能自己跳到工位3产品ID的记录区,以此类继

有什么方法能做到呢?欢迎大家来一同讨论,现在毫无头绪

网友A:
写脚本查询出来结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脚本查询出来结果啊!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能详细说下吗,写脚本在哪里写呢,还有是要怎么写呢,能给个大概的思路吗

网友B:
你用的哪个组态王版本,啥型号的扫描枪?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哪个组态王版本,啥型号的扫描枪?学习一下



7.5 SP2的版本,扫码枪就普通的扫码枪,带USB接口的那种

楼主:
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啊,可以用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C:
建议 还是 给组态王技术售后打电话吧,这样效率更高些。

网友D:
楼主实现了吗,感觉这个不大可以实现?

跳到工位3产品ID的记录区,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界面是主界面吗?跳到记录区是指打开这个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实现了吗,感觉这个不大可以实现?跳到工位3产品ID的记录区,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界面是主界面吗?跳到记录区是指打开这个界面吗?...



还没实现,就是记录,按一下就跳到下一个产品的记录区

网友E(2021-05-30):
我这边客户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后来我的解决方法就是做了一个VB程序,组态与VB连接,通过VB来实现这个自动跳转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客户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后来我的解决方法就是做了一个VB程序,组态与VB连接,通过VB来实现这个自动跳转功能...



厉害了,vb脚步能共享出来给大家学习吗

网友F:
查询条件约束一下就可以了,找售后要个demo例程吧,实在不行我可以效劳,但是收费

网友E(2021-09-29):
Private Sub Form_Load()

Text1.Text = ""

Text2.Text = ""

Text3.Text = ""

Text4.Text = ""

Text5.Text = ""

Text6.Text = ""

Text7.Text = ""

Text8.Text = ""

Text9.Text = ""

Text10.Text = ""

Text11.Text = ""

Text12.Text = ""

Text13.Text = ""

Text14.Text = ""

Text15.Text = ""

Text16.Text = ""

Text17.Text = ""

Text18.Text = ""

Text19.Text = ""

Text20.Text = ""

Text21.Text = ""

Text22.Text = ""

Text23.Text = ""

Text24.Text = ""

Text25.Text = ""

Text26.Text = ""

Text27.Text = ""

Text28.Text = ""

Text29.Text = ""

Text30.Text = ""

Text31.Text = ""

Text32.Text = ""

Text33.Text = ""

Text34.Text = ""

Text35.Text = ""

Text36.Text = ""

Text37.Text = ""

Text38.Text = ""

Text37.Text = 1

Text25.LinkTopic = "view|tagname"

Text25.LinkItem = "南安清洗机.D5720"

Text25.LinkMode = vbLinkNone

Text25.LinkMode = vbLinkAutomatic

Text26.LinkTopic = "view|tagname"

Text26.LinkItem = "南安清洗机.L209"

Text26.LinkMode = vbLinkNone

Text26.LinkMode = vbLinkAutomatic

Text27.LinkTopic = "view|tagname"

Text27.LinkItem = "南安清洗机.D5710"

Text27.LinkMode = vbLinkNone

Text27.LinkMode = vbLinkAutomatic

Text28.LinkTopic = "view|tagname"

Text28.LinkItem = "南安清洗机.D5711"

Text28.LinkMode = vbLinkNone

Text28.LinkMode = vbLinkAutomatic

Text29.LinkTopic = "view|tagname"

Text29.LinkItem = "南安清洗机.D5712"

Text29.LinkMode = vbLinkNone

Text29.LinkMode = vbLinkAutomatic

Text30.LinkTopic = "view|tagname"

Text30.LinkItem = "南安清洗机.D5713"

Text30.LinkMode = vbLinkNone

Text30.LinkMode = vbLinkAutomatic

Text31.LinkTopic = "view|tagname"

Text31.LinkItem = "南安清洗机.D5714"

Text31.LinkMode = vbLinkNone

Text31.LinkMode = vbLinkAutomatic

Text32.LinkTopic = "view|tagname"

Text32.LinkItem = "南安清洗机.D5715"

Text32.LinkMode = vbLinkNone

Text32.LinkMode = vbLinkAutomatic

Text33.LinkTopic = "view|tagname"

Text33.LinkItem = "南安清洗机.D5716"

Text33.LinkMode = vbLinkNone

Text33.LinkMode = vbLinkAutomatic

Text34.LinkTopic = "view|tagname"

Text34.LinkItem = "南安清洗机.D5717"

Text34.LinkMode = vbLinkNone

Text34.LinkMode = vbLinkAutomatic

Text35.LinkTopic = "view|tagname"

Text35.LinkItem = "南安清洗机.D5718"

Text35.LinkMode = vbLinkNone

Text35.LinkMode = vbLinkAutomatic

Text36.LinkTopic = "view|tagname"

Text36.LinkItem = "南安清洗机.D5719"

Text36.LinkMode = vbLinkNone

Text36.LinkMode = vbLinkAutomatic

Text38.LinkTopic = "view|tagname"

Text38.LinkItem = "南安清洗机.D110"

Text38.LinkMode = vbLinkNone

Text38.LinkMode = vbLinkAutomatic

If Text26.Text = 1 Then

Text13.Visible = False

Text14.Visible = False

Text15.Visible = False

Text16.Visible = False

Text17.Visible = False

Text18.Visible = False

Text19.Visible = False

Text20.Visible = False

Text21.Visible = False

Text22.Visible = False

Text27.Visible = True

Text28.Visible = True

Text29.Visible = True

Text30.Visible = True

Text31.Visible = True

Text32.Visible = True

Text33.Visible = True

Text34.Visible = True

Text35.Visible = True

Text36.Visible = True

Else

Text13.Visible = True

Text14.Visible = True

Text15.Visible = True

Text16.Visible = True

Text17.Visible = True

Text18.Visible = True

Text19.Visible = True

Text20.Visible = True

Text21.Visible = True

Text22.Visible = True

Text27.Visible = False

Text28.Visible = False

Text29.Visible = False

Text30.Visible = False

Text31.Visible = False

Text32.Visible = False

Text33.Visible = False

Text34.Visible = False

Text35.Visible = False

Text36.Visible = False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Unload(Cancel As Integer)

Text37.Text = 0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2.SetFocus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_LostFocus()

Text23.Text = Text1.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0_Change()

Text10.Text = UCase(Text10.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0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11.SetFocus

End If

If Text26.Text = 0 And Text10.Text <> "" Then

Text20.Text = Text38.Text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1_Change()

Text11.Text = UCase(Text11.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1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12.SetFocus

End If

If Text26.Text = 0 And Text11.Text <> "" Then

Text21.Text = Text38.Text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2_Change()

Text12.Text = UCase(Text12.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2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Text26.Text = 0 Then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13.SetFocus

End If

End If

If Text26.Text = 0 And Text12.Text <> "" Then

Text22.Text = Text38.Text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3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14.SetFocus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4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15.SetFocus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5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16.SetFocus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6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17.SetFocus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7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18.SetFocus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8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19.SetFocus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9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20.SetFocus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2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3.SetFocus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2_LostFocus()

Text24.Text = Text2.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20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21.SetFocus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21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22.SetFocus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3_Change()

Text3.Text = UCase(Text3.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3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4.SetFocus

End If

If Text26.Text = 0 And Text3.Text <> "" Then

Text13.Text = Text38.Text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4_Change()

Text4.Text = UCase(Text4.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4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5.SetFocus

End If

If Text26.Text = 0 And Text4.Text <> "" Then

Text14.Text = Text38.Text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5_Change()

Text5.Text = UCase(Text5.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5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6.SetFocus

End If

If Text26.Text = 0 And Text5.Text <> "" Then

Text15.Text = Text38.Text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6_Change()

Text6.Text = UCase(Text6.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6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7.SetFocus

End If

If Text26.Text = 0 And Text6.Text <> "" Then

Text16.Text = Text38.Text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7_Change()

Text7.Text = UCase(Text7.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7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8.SetFocus

End If

If Text26.Text = 0 And Text7.Text <> "" Then

Text17.Text = Text38.Text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8_Change()

Text8.Text = UCase(Text8.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8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9.SetFocus

End If

If Text26.Text = 0 And Text8.Text <> "" Then

Text18.Text = Text38.Text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9_Change()

Text9.Text = UCase(Text9.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9_KeyPress(KeyAscii As Integer)

If KeyAscii = 13 Then

Text10.SetFocus

End If

If Text26.Text = 0 And Text9.Text <> "" Then

Text19.Text = Text38.Text

End If

End Sub

网友E:
这是VB代码

楼主(2021-10-30):
引用 网友E:
这是VB代码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