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85问题求助

楼主(2020-12-05):
使用F385修改电机正反转 从CW改成CCW后,断电重启还是CW,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如果是只给伺服断电,修改成功,伺服和plc同时断电的话,写不进去

网友A:
可以用上电起始脉冲再写入一次,这个地址是掉电非保持区。

网友B:
楼上正解 存储区域不在保持区域 上电写入一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