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通讯CRC校验

楼主(2020-12-07):
小白求助:

我用FX3U-232ADP-MB模块进行ADPRW指令的时候需要自己写CRC校验码??

楼主:
我在进行通讯的时候,发现发的报文跟厂家给的集线器报文命令不一致,这是不是要先进行CRC校验?? 厂家给的CRC两位是5AH 17H ,我发送的是 44H 1CH

网友A:
可以在网上 找个  CRC在线计算 来验证下,看看哪个命令 是正确的。

CRC在线计算    http://www.ip33.com/crc.html   注意结果的顺序。

网友B:
使用ADPRW指令实现Modbus RTU时,CRC校验无需自己计算,这个你看可以看看指令参数

指令参数无非是设置从站站号、功能码、寄存器地址、寄存器数量、读写暂存区域等参数

指令会自动计算CRC校验。